三星943NW高压的稳压IC(SEM2005)有什么可代换?

楼主(2010-04-01):
一台三星943NW液晶,高压的IC老是烧,客户上次在佛山修过的,是高压IC的问题,还有三天就过保修期,客户说不保修了,现在高压IC又烧掉了,手头上没有这这个型号,请问高压的稳压IC(SEM2005)有什么可代换?要是找不到代换就改高压条
三星

网友:
楼主既然老是烧IC 而且你又没有IC 怎么不给他改个通用高压板算了。 有配件的话是直的研究下 不过老是烧那IC一定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好好测一下,一定有原因的,电感变压器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块IC(SEM2005)是很少坏的,我碰到的都是高压包坏的,可以用通用板代替啊。

网友:
找不到代换的IC,就改高压条,谁料到,改后关机就会白屏,开机什么都正常,菜单也正常,就是关机白屏,三星943改高压条关机白屏有什么解救方法?

网友:
你把亮度接到ON/OFF就会白屏,看下开关电压有没有接错了

网友:
查电路判断一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开机

网友:
ADJ 接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