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打阻值的疑问?高手进来说一下

楼主(2010-04-01):
PCI槽:对PCI槽所有的AD复合线打阻值。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南桥好。
AGP槽:对AGP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打阻值。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北桥好。
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D进行打阻值判断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北桥好。
USB口打2USB口的23针共四根针的阻值。
1如有500左右数值,说明南桥正常。
像此类问题!!!
是不是说用红表笔对地,黑表笔点测量点,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数值类似0.551或551(表不同,数值表示不一样)算正常(在300-800范围内)?
万用表打到电阻档电阻值一般都在多少K或M殴,也算正常

上面提到的300-800并不是电阻值,没有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