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龙王845D主板,能装系统,关不了机

楼主(2010-04-01):
火龙王845D主板,能装系统,关不了机,软件运行都正常,装系统也正常,就是不能关机,一点关机就停在“正在关机”。。。。
主板

网友:
这个故障还真没有见过,换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换过了,没用。。。呵。。

网友:
不进系统 能正常关机吗?

网友:
哦,强调用电源开关能关的,我指的是不能在系统里关机。。。。。

网友:
换全部电解电容

网友:
内存换过吗?

网友:
换个系统还是一样就要考虑 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IO考虑下 会有问题不

网友:
这种现象是南桥的问题!修到过杂牌845主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
大多是系统问题。我也见过好多。或别的盘子里有病毒一装好系统马上可以用但关不了机。你找个干净的硬盘换个手动版的系统试下。如果上系统问题别把板子乱修坏了!

网友:
我也怕是桥的问题,呵。。。。系统问题已排除,不是系统的事。。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次,清下CIOS就行了

网友:
acpi关了吧?进bios修改电源管理,如果bios没关就修主板得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的是硬盘问题 你可以测一下硬盘不行把PCB来了 清一下接触点

网友:
那是什么问题呢,既然已经排除了,分享一下麻

网友:
COMS清了,呵....还是不行呀......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但是检测不出来..

网友:
换个电源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刷下BIOS就可以了, 因为是BIOS来控制软关机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问题,换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