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R1 白屏求助!

楼主(2010-04-01):
接到一台ACER ZR1 显示白屏,外接可以显示,但是一到桌面就显示不了,这个是不是*脏话*作有问题?看到外接开机有显示,我以为是显卡问题但是我拆了主板以后看到,这块板没有显卡,原本有显卡芯片的位置是空的,这个就不好搞了,一点思路都没有,求解答!
桌面

网友:
查一下,屏上的,的3V电压有吗

网友:
看下屏上的供电有吗?

网友:
不显的时候应该测一下屏的供电,还有控制

网友:
屏供电有的啊。3V 还有点几伏!另外还有2点几伏!

网友:
没有显卡?大哥说清楚点嘛

网友:
是不是你的屏线出问题了

网友:
集成显卡,看你上面说的:到桌面显示不了。估计和屏没有关系,北桥关系大点。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我是先换屏,自己家有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