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老是自动重启

楼主(2010-04-01):
自己用的一台945机器,装上2个盘,在进入WINDOS画面就进不去了,以为是主从盘没有设置好,重新把跳帽设置好,可是还是不行,装一个盘可以正常使用,再拔插几下,结果因为IDE排线接口靠近SB,最后机器老是自动重启,再试几下机器都不开机了,代码跑00.判断是SB空焊了,做BGA温度235C,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