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 求救!

楼主(2010-04-01):
接到两台DELL D400的主板,裸板通电触发电流都是0.45左右点。 上诊断卡。跑码00,开始怀疑某个桥或时钟之类的空焊 ,于是一个个按,还是一样的情况。然后换BIOS故障依旧,后再加焊南桥,加焊时钟,还是一样,故不敢再加焊北桥或CPU了。。那位高手遇到过内似的情况。指点下。谢谢!
cpu

网友:
CPU电压有吗? 复位有吗?一些重要的信号要测量啊!

网友:
我原来有修过那种板,,一般00FF都是CPU空焊了,建设CPU取下来重新植珠

网友:
谢谢楼上的。果然两台都是重做CPU,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