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从下手

楼主(2010-04-01):
今天来了一个机子,能点亮,进了系统就显示模式不支持!!!是怎么一回事??、
在线等哦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设置一下,可能是分辨率和刷新率设置错误,先还原其1024X768分辨率或800X600,60Hz刷新率。
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进系统黑屏 还是进系统有亮 是白屏呢

网友:
显卡不能上分辨率  大多是GPU空焊

网友:
你都不说清楚 神仙也帮不了你
是集成还是独立 系统重做没

网友:
是独立的,进安全模式也不行,系统正在搞能。

网友:
镜像拷了。也不行

网友:
镜像拷了,之后显示Out of range   是怎么一回事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换显卡试试
估计是显卡坏了

网友:
你那是不是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哦

网友:
进VGA模式呢

网友:
进VGA模式呢。

网友:
进VGA模式呢。不行就重做系统

网友:
显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