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寸液晶奇怪故障

楼主(2010-04-01):
一台优派17寸液晶VA1703WB,开始是图像严重失真,看上去是花的,把屏线重新插后要好一些,现在把设定恢复出厂设置后,显示基本正常了,但是看上去屏幕泛白,不知道是那部分问题,是驱动板还是屏部分

网友:
还是屏接口

网友:
进工厂调一下色温就好了,

网友:
屏接口和屏线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3#说的有道理,进入菜单调色温(或进入工厂模式)一般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通用信号板点屏看正常否,如果不正常,换屏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试试

网友:
请教一下,如何进液晶的工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