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 关于USB启动XP

楼主(2010-04-01):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去客户家修电脑,他的笔记本系统是装在一个160G的移动硬盘里面的,笔记本里面本来是没有硬盘的,因为系统中病毒了所以要重新安装系统,我用光盘进入DISKGEN里面吧所有的盘都格式化以后吧镜像G到了硬盘的第一个分区,但是启动到XP滚动条的时候蓝屏,后来在网上查是说XP启动的时候需要检查硬工作环境。所以蓝屏,现在想请教各位老大,怎么样才能把系统做到移动硬盘里面并且能正常的引导进入XP呢,在线等啊,强调一点就是 ,客户要求必须把硬盘外置,不装在笔记本里面

网友:
换张盘试试可以吗   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笔记本只要支持USB硬盘启动 外置内置都一样
你先排除其他可能性 硬件有没有问题 如内存硬盘 这个笔记本原装系统是不是VISIA 等
http://tangyyer.blog.hexun.com/8128211_d.htmlusb硬盘启动标准版的windows

网友:
ghost版蓝屏,可以试着装一遍纯净版的

网友:
没看懂。可能镜像还原时选错了吧

网友:
BIOS  里某项改 UN什么来的,,或者直接换盘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系统封装的时候是在HDD0的第一个分区上,而且优化时关闭了多余硬盘通道检测,所以你G回去的时候硬盘也是要装在HDD0上,如果不是,系统无法检测到硬盘位置,进了滚动条后就会蓝屏的。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用安装盘啊,,,,或者换个XP版本,,

PS  是不是惠普笔记本啊?

网友:
别用GHOST版的,用安装版的,然后开始时按F6

网友:
用软碟通按提示步骤把镜像文件复制到移动硬盘,选择光驱启动试下

网友:
不要用GHOST用安装的一定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