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开下这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0-04-01):
接台三星R453芯片被烧了个洞  看不清型号了 都来帮忙看下

就这芯片烧了个洞 知道这是个什
么芯片的兄弟回个  谢谢

网友:
只看得清前面的是ISL 62后面的就看不清了

网友:
用微距拍一个,这样看不清楚的

网友:
芯片已被烧了个洞了  同行们谁手上有这主板 帮忙看下那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背面那几个字条上找找是不是板号,然后搜索图纸。

网友:
回3楼,如果用微距拍可以看得到的话,就没有要发贴了,还是找一下图纸要准确,都烧个大洞了,没办法看清

网友:
有微距清晰图片的话可能可以估计得出什么芯片,现手头上没这板,只能帮顶了。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板子的话,可能是6220

网友:
很有可能是ISL6236

网友:
谢谢各位  不过客户等不了了  没修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