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IT8282(M)到底是什么芯片,什么作用?

楼主(2010-04-01):
IT8282(M)到底是什么芯片,什么作用?
我没在意过这东西?
哪位朋友告诉一下

网友:
IO 吧  重要芯片

多多 -12 误导

网友:
没见过这种I/O

网友:
IDE接口管理芯片吧 我好像见过

多多 -12 误导

网友:
k8主板上电时序控制芯片

网友:
是管理芯片呀,晕~~~怎么可能是I/O了。

网友:
给个图你看一下

网友:
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感谢七楼的热心提供,再请问有可以替换IT8282M的芯片吗

网友:
那没有,只能原芯片代换

网友:
k8主板上电时序控制芯片转。。它管理开机。等很我电路

网友:
是一个开机芯片 控制的东西还真不少呀

网友:
与MSI5.6.7/华硕的AS0160/100.........一样

网友:
换的时候注意第二行的最后三个字符,BYL CYL之分,实践中这两种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是IC芯片不是IO
别弄错了

网友:
不好意识 记错了 这个是他的资料IT8282M

网友:
我好像看见过张先生说的是主板上电控制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