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全出来了没有PCIRST PCIRST信号需要哪些条件才可以发出

楼主(2010-04-01):
供电全出来了没有PCIRST   PCIRST信号需要哪些条件才可以发出

难道必须做南桥呢

网友:
供电全出来了,那就要看时钟有没有出来啊
供电——时钟——复位,呵呵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换个试试看吧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  SUS   MAION  和 CPU 供电都正常了 那么他们都会发出各自的PG 信号 当所有的PG信号都出来以后 会有一个总PWROK来开启时钟IC工作输出时钟。 时钟发送出各路时钟 ,SB收到VRM_PWGD和时钟信号后,发出CPU_PWGD给CPU,同时发出PLTRST#给NB,还发出PCIRST#给IO、BIOS及各个设备
你说的各路供电正常 那你测试各路的PG信号都出了吗 时钟开启信号出来了吗? 是不是PG 信号少 还有时钟是否在工作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时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查复位线路吧

网友:
复位信号查的话肯定要看电路图的,楼主研究电路图去吧,这是个好习惯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  SUS   MAION  和 CPU 供电都正常了 那么他们都会发出各自的PG 信号 当所有的PG信号都出来以后 会有一个总PWROK来开启时钟IC工作输出时钟。 时钟发送出各路时钟 ,SB收到VRM_PWGD和时钟信号后,发出CPU ...
引用 网友A:
这位仁兄都讲到点上了,楼主按这个思路查查吧。

网友:
自己知道PCIRST 装低调晕死  技术上差不多 无法指教  什么机器

网友:
我只知道 基本电压够了 3V  5V   1.8V  1.5V  1.2V   CPU电压  都有了  并且没有短路 的地方
不跑码就看下PCIRST
没有PCIRST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休

网友:
看一下南桥供电和时钟信号

网友:
在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你可以干南桥了

网友:
PLTRST#  我还不知道在哪里 我用IBM的图纸接口慢慢的认识信号 诺到别的机器上对照的

网友:
慢慢的看。。。漫漫的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