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8GM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4-01):
主板:NC68GM,厂家未知。芯片组:7050单桥,IO:W83627EHG
故障现象:不开机
量CMOS电池:3V,BIOS跳线2.88v,32.768晶振一脚为1.23V,一脚为1.32V,25M晶振两脚无电压。插电开关针有3.3V 电压,IO 67 68有动作,PWON一直为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心急呀,没有师傅肯指点一下吗?

网友:
如果主板供电没有短路,跑一下开机电路,换个IO试试。

网友:
查看一下触发电路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