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00不开机

楼主(2010-04-01):
945芯片组的M200板有待机,能充电。一按开机键就掉电。用电池开机也一样。
换了WPC8763LDG I/O, 加悍CPU电源芯片,问题依旧。
哪位大侠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可以指点一二吗?谢谢!

网友:
东芝M系列有个NEC大电容你换换试试

网友:
做南桥  这个机器  多半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