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0-04-01):
接到一台HP DV1000的本子,故障现象:待机0.01,应该正常吧。按开关后,马上保护掉电,电流表的动作就像瞬间一个大的短路一样,打一下马上又回来0.01,但不触发,不会有这个动作的。把机器拆了有时候就能亮机,,,开几下都行的。装机,机器有跟以前一样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大家帮忙。。

网友:
主板和壳子之间有短路,或者板子有芯片虚焊

网友:
看下南桥 怎样的有短路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一样的问题,后来查到是,风扇导管旁的挂线铜片引起的,装上机子,上螺丝就和主板短路了。不上螺丝就不会,是上一个螺丝,点一次机,慢慢的才发现的。LZ可以试下。

网友:
先补焊MAX1999,再补焊大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