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04-01):
一张 双敏火旋风 PCX5528PRO DVI TVOUT---ATIX550 256M 128B TV-OUT 25F512AN  显卡花屏

用维修光盘启动进去测试,测试不了。提示按1键返回DOS里去了

请问要怎么搞呢

网友:
找相对应的测试程序就可以搞

网友:
里面的测试ATI的我都用过了,,都是这个样

网友:
用R3里的R3MEMID1 -NOCFG -LOG就可以测试了,选测试里的7,8项,结果可以用好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