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开机电流只有0.1A

楼主(2010-04-01):
一台旭日150机器,待机电流0.05A,开机电流只有0.1A,并且过段时间后自动回到待机时的0.05A,  3.3V和5V都正常,我也是个新手,希望高手们给小弟指点一下,我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看有没有1。2   2。5  呀    还有就是测试南桥对地的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各组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
查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查看各组电压     测量供电芯片的1v     3.3  v   5v有没有

网友:
有一组1.6V的供电,其他的都没有供电,连CPU管理芯片的供电都没有来,手头没有这款机的点位图,所以找不到供电从哪里来的

网友:
待机的时候USB有2.6V的电压,开机后升到5V了,不知道待机时的2.6V电压正常不,不正常应该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