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棘手的内存问题,测试1分钟后就出错。颗粒全部烫手

楼主(2010-04-01):
一条512金士顿的原装内存条。
能正常点亮,点亮时颗粒全部烫手,16个颗粒全部烫手。
RST测试一分钟后,出现问题,请高手,解决。
是不是有某一颗颗粒短路造成的全部烫手?
请高手帮忙给个思路。
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有一颗颗粒短路造成的,找一个好的颗粒,一个个的试试,怀疑哪个就换哪个。

网友:
找条OK的条子,一颗一颗换上去试~
相信你能成功哈

网友:
内存芯片让打磨过超频在使用。把SPD刷低频试试看!!把内存上的虑波小电容拆下来测看看有没有对地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