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一个犯错的电容

楼主(2010-04-01):
今天接到一DELL显示器。接电,三秒黑屏。
拆机,它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上面两个35V的电容鼓包了,找不到相同规格的电容。于是,,,用50V的替代..

上电。。  。。。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有一根灯管(四根)接口处开始冒火花。。。  然后兹兹的响。。  两秒。。突然一声啪!!。

我赶紧拔了电。
翻开板子一看。.220接电这里一脚已经糊了。。然后后级电路有一电阻也挂了。 。

现不知如何是好啊。。 哈哈!!!!

网友:
是不是把电容上反了?

网友:
这说明你的电路还有毛病存在。仔细检查一下了。

网友:
顺便问句。 35V的470微法为什么不能用50V470的?

V数不是就是耐压的啵?  微法是容量???

网友:
电容没有上反噢。。。呵呵
咋回事涅。。

网友:
1.電容裝反,下場就是爆開

2.如果你打死多不認為電容裝反 (有遇過板子上的 + ,-  標式是相反的,而且只有一顆電容是這樣的,通常你沒注意的話,你就一直爆)

3.再來就是, 其它元件如橋式整流 , 電源管理晶片...短路,就會爆電容

4.還有一個原因~~~你的電容品質有問題~~可能根本就是漏液(在底部),所以你依換上立刻短路,爆炸

END

网友:
灯管线没完全插进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楼主 35V 换成50V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你电容上反了  次及的滤波电容上反了应该有没有向你说的那么恐怖呀  应该是在换之前就有坏的元件只是你没有查到/

网友:
電容耐壓值愈大愈好,但相對的成本也提高,電路還有其他短路要先排除.

网友:
没有什么的拉`上次我也遇见过上反的问题`电容暴出来查点打到我眼睛``嘿嘿``维修行业要心细如针`切记``````

网友:
     是否是 电源初次级漏电了?

网友:
你只说了是否多少v的,有没有看是多少uf的呀,再一个电容有没有换好呀,不应该出现这个错误,除非你是个新手

网友:
应该不是这里的原因导致的,还有其它问题,你没查清楚,或者是你焊时把哪里搞短路了吧你

网友:
差点忘了这块板了..
一直在找那小电阻,实在找不到,我就联它几个!

网友:
电容上反了吧 还是你的电容质量不过关啊。。。。50的是可以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