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电源转换问题

楼主(2010-04-01):
R50老是在电池电源之间转换 是在XP滚动条之后就老这样 不进系统没事 这是那的问题啊? 谢谢了
不进系统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附近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你换换试试

网友:
重点排查充电芯片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元器件性能不良

网友:
检查硬盘附近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