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忙解决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液晶显示器不接信号线时正常,液晶显示无信号,可是接了信号线液晶就是黑屏。是程序的问题吗?求助高手解决!

网友:
测一下,13,14脚行场信号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看一下电源板有没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的。  13,14脚行场信号也没有对地短路。  我维修的时候是把程序板换了。问题是解决了,可我不确定到底是软件————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程序板的问题?

网友:
大都是MCU出问题了

网友:
MCU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能简单介绍下吗?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高压板控制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MCU里面装的就是驱动板的程序!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是换板修好的

网友:
高压板控制线的电压是多少啊?有的液晶还有两个控制线呢?

网友:
MCU问题啦,

网友:
先看下电容有没有鼓包,如果有先换掉电容试下

网友:
mcu就是单片机,负责按键操作和信号处理。

网友:
这种情况下,你手头要是有程序就先刷一下,不行再换就是啦,这样一来不就知道是硬,还是软了嘛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一样的,三星的,搞一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重写MCU就好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有的机器是MCU的问题,有的机器是存储器的问题(24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