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u-x隔几秒复位灯闪下?

楼主(2010-04-01):
k8u-x隔几秒复位灯闪下?
其它各部位供电正常
显卡没复位
是什么原因?
显卡

网友:
把图片发过来

网友:
把你测的数值也上传上来吧 在家一起来分析

网友:
原来是CPU坏了

网友:
无话可说了

网友:
呵呵 是这样的 有时候CPU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我之前也是一样的,U坏了

网友:
问题都被你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