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NS50B不进系统

楼主(2010-04-01):
开机正常,就是找不到系统,客户用的好好的,突然就找不到系统了,硬盘在别的机子可以进系统。在COMS里可以认到硬盘。在BOOT选项里是网卡启动,设置硬盘启动,重启后不保存,又是网卡启动,光盘也启动不了。时间是可以保存的。南桥在上家做过,问题依旧

网友:
重做系统,刷BIOS

网友:
谁有这个本本的BIOS资料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到过时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本子有主板到硬盘连接线没?连接线某根断了可以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用其他硬盘式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