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摸着晶振才能加电

楼主(2010-04-01):
联想的370针的主板
需要用手摸着晶振才能开机
晶振换完不好使
晶振电压一脚是0.66一脚0.16
电源不加电是一脚是1.1一脚是0.14
谐振电容也换了不好使
求助。。。。

网友:
南桥虚汗或损坏

网友:
支持2楼的观点!

网友:
你都换过了就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还有就是你在换哪两个的时候是不是在同一个板了找的呀

网友:
修过好多片摸晶振才触发的板子,换晶振和电容不好,加焊南桥都好。你这个故障可以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是桥的问题

网友:
手摸触发,典型的南桥虚焊,不过370的板南桥发热很低呀,也会虚焊?值得关注。

网友:
同意五楼的,不过我这边都是换晶振就ok了

网友:
郁闷
放了一天自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