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奇怪无待机问题!!

楼主(2010-04-01):
昨天同行送来一台R51无待机问题机子,查TB62501第59脚无3.3V,测PIN2脚为0V 55脚为0V  57有16V供电!换TB62501故障依旧!拆下PMH4后3.3V出来了,但是58脚电压不正常,应该是3.3,但只有0V,换PMH4后还是一样!不知同行遇到类似问题没??

网友:
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 查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没有高手遇到类似的情况啊!!

网友:
上电电流走多少啊,说具体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