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 加焊显卡 之后 三灯全亮三秒 掉电

楼主(2010-04-01):
这款机器拿来的时候用电流表看就是显卡的问题,而且以前在这修过的也是显卡的问题,拆开之后用BGA做显卡之后,加电就三灯全亮之后电流上到0.7几 三秒掉电 ,今天把北桥也加焊了一下 故障一样 希望大家能给个意见,是不是显卡坏了 手里没有显卡 有和我遇到过 同样问题的吗 希望回帖 谢谢
显卡
掉电

网友:
会不会是网卡问题 神奇的DELL网卡 经常有怪事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显卡取下后重植

网友:
三灯全亮,都没跑码啊,,把显卡摘掉看跑不?

网友:
看看内存有问题吗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
重新做下在看看 ····

网友:
我那个DELL PP18L和这个板一样,并且问题也是一样的,原来花屏,别人给他修过后,成了现在这样,开机三S掉电,无从下手,难不能是显卡芯片吹坏了?这个片是110M-N-A3 高手给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