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lue79gx

楼主(2010-04-01):
x-blue79gchinafixize=2]捷波主板。上电复位灯长亮,主板无反应,按关机键无反映。复位端有3。3伏电压。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有修过的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修好了,哎都怪自己粗心没有仔细查看,原来是南桥后面的一颗3。3伏的供电电感被碰掉了,焊上后就好了。
以后修板还要再仔细,再仔细。。。。。。。

网友:
郁闷吧 就是  一般桥不工作就没复位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