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M x31 U口问题

楼主(2010-04-01):
现在情况是 插U口鼠标好用,插U盘死机。换过U口,南桥加焊过,是南桥坏了?AD线0V 对地1000+
U盘

网友:
那就换个南桥试试啊,好多U口用不了的都是要换南桥的

网友:
阻值不对吧,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用二极管档打USB的对地阻值应该在500--650之间吧

网友:
哥们,不会你U盘有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