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845主板 通电没3.3V 我快没招了 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0-04-01):
V星845主板 MS-6714 通电没反应 A143.3VSB 0.5V 检测卡3.3V灯不亮 查了下 大体没短路的 强制加电 不走码 还是先查开机电路了 测开机排针有4.95V 触发排针IOW83627HF-AW 68脚有电压跳变 67脚有电压跳变 73脚也有电压跳变 724.9V电压不变 也就是不拉低绿色线 怀疑IO有问题 费了好大劲 换了一个 用松香 搞的不好 将就看吧 情况依旧 在论坛搜了一下 MS-5影响开机 MS-5 39脚待机没电压 怀疑MS-5有问题 正好有拆机的旧的 换上了 郁闷啊 换后还是老样子 但是我发现 通电不触发 有时大约过5-6分钟左右 3.3VSB会自动有了 检测卡的3.3V灯亮了 这时触发 开机跑码没问题 能正常点亮显示屏   或者直接触碰下IO72脚和73 3.3V就有了 再触发 跑码没问题      我沉默了 我无奈了 这是怎么了啊   哪位帮忙分析下啊 什么原因啊 IO MS-5 还是南桥 对了南桥边上有两个小电容掉了 我找了两个 焊上与不焊 一个样 和这个应该没关系吧

一个不幸也很无奈的消息啊 这块板暂时恢复正常了 看了从基地买的老大的MS芯片的讲解视频 认真跑了下电路 发现3.3VSB 是MS-5控制三个场管得到的 3.3只有不到1V 怀疑有短路的 于是把整个电路的贴片电容全拆了 还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第一个场管和第二个场管的S极 有两个电解电容 于是也拆了 结果出乎意料的惊喜啊 竟然正常了 开关了一二十次 次次OK啊 换了两个新的电容 竟然又不行了 郁闷啊 难道当初V星设计这两个电容不对吗  哎 这难道也叫所谓的修复了 偶的目标就是 主板正常运行啊 先这样了 试试再说吧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我按压南桥没反应的 难道真是它的问题吗

网友:
测一下slp-s3#信号是否发出.......你写的这里面,把这一步直接给跳过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查资料看MS-5的39脚是SLP_S3#信号 待机时这个脚没有电压 点亮后这个脚有3.3V 这是MS-5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
故障还是在ms-5    3.3v形成电路,用点心查

网友:
3.3VSB是否正常,见意你看一下这个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ms-5

网友:
太让人头晕了!
我今天碰到一个CPU无供电,一查是场管穿了,找不到这样的型号,就换了一个差不多的!结果换完把CPU供电控制芯片给烧了!我晕!

网友:
太让人头晕了!
我今天碰到一个CPU无供电,一查是场管穿了,找不到这样的型号,就换了一个差不多的!结果换完把CPU供电控制芯片给烧了!我晕!
引用 网友C:
  这吧问题搞严重了哦~~~!

网友:
换上去的那个MS5是好的吗~~~!!

网友:
换上去的那个MS5是好的吗~~~!!
引用 网友D:

换上的也是拆机的 不知好坏啊

网友:
多谢了 我看看啊

网友:
加热南桥吧

网友:
MSI的板子多注意待机部分的3.3,一般是经过一个三极管转换出来的,跑一下ATX九脚的线路。

网友:
换换MSI开机芯片MS-5-6等试试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2523-1-1.html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橙色3.3V对地150左右,加点以后3.3V被拉成1.8V左右,跑25代码!拆I/O,网卡,专用芯片,BIOS芯片,都不行,很是郁闷!

网友:
那就直接杀南桥

网友:
一个不幸也很无奈的消息啊 这块板暂时恢复正常了 看了从基地买的老大的MS芯片的讲解视频 认真跑了下电路 发现3.3VSB 是MS-5控制三个场管得到的 3.3只有不到1V 怀疑有短路的 于是把整个电路的贴片电容全拆了 还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第一个场管和第二个场管的S极 有两个电解电容 于是也拆了 结果出乎意料的惊喜啊 竟然正常了 开关了一二十次 次次OK啊 换了两个新的电容 竟然又不行了 郁闷啊 难道当初V星设计这两个电容不对吗  哎 这难道也叫所谓的修复了 偶的目标就是 主板正常运行啊 先这样了 试试再说吧

网友:
MOS管性能不良。换一对

网友:
拆下电容后看看电压情况还不正常高兴个啥啊,肯定是MOS管性能不良,我碰到过很多

网友:
帖片电容全换掉,得花很多是啊

网友:
电容拆了 电压就正常了 不过MOS管不良 倒是有可能的啊 谢谢提醒
  谢谢 我把三个MOS管换了 装上电容 还是不行啊 拆了电容就可以 也许成了不解之谜了 无奈啊

网友:
MOS管性能不良。换一对
引用 网友E:

多谢提醒 MOS管真是没换啊 这个我试试啊
谢谢 我把三个MOS管换了 装上电容 还是不行啊 拆了电容就可以 也许成了不解之谜了 无奈啊

网友:
还是MS5的问题,再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