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子老毛病

楼主(2010-04-01):
今天修了一个很老的机子,电源CPU风扇都很小很小,开机看看什么毛病,原来开机特别慢,足足用了五六分钟,反应很慢,这种情况二话不说,重做系统,做完后,关上机器,把机带的坏光驱接上线,然后开机怎么开也开不开,把光驱接线拔了,开机正常,看样子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毕竟是功率很小的老电源了.碰到这种机器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不妨把光驱线拔了试试,呵呵

网友:
把电源里面滤波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
这种情况 会不会是光驱坏了后 光驱的显示不正常 或有短路 而影响到主机的检测和运行速度啊 一般电源功率不至于这么小吧 不知楼主换好电源试了没有啊

网友:
应该是光驱坏了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样  也不用光驱了   呵呵呵  老机子没办法

网友:
估计光驱有短路

网友:
有这种事,难道这种老机器当初设计出来的时候就是要不要光驱的? 应该电源,还是光驱哪个别的地方不对了吧?

网友:
感觉是电源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