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 新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D400 待机0.02,可以触发到0.09~0.10,然后逐步的掉电,3、5V,以及内存的2.5V产生,但是1.25没产生,据说是抓不知内存而掉电,一步一步的查,发现开机芯片没发出RUN_ON
芯片
掉电

网友:
如何处理的,

网友(2010-05-06):
换了芯片就OK了

网友:
上电不正常肯定掉电的

网友:
RUN_ON信号应该是开机芯片发出来的

网友:
RUN ON 没出来有可能是EC问题

网友:
楼主可否把芯片型号说出来,小弟感谢万分

网友:
就是超级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