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被雷打

楼主(2010-04-01):
联想液晶显示器被雷打坏,开盖测开关管已短路,S极上的电阻一片黑
换了开关管和电阻还是不行,求助中

网友:
整流300正常吧,正常就修后面,把IC也换了,一般都会挂,还有一些0欧电阻,,二极管

网友:
更换了和G极S极相连的电阻后才解决问题,多谢指点

网友:
换了G极S极相连的电阻就行??当我们是傻瓜?G极S极相连的电阻拆掉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那你拆了试试看,实践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