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08C开机缺蓝之后正常

楼主(2010-04-01):
请各位师傅帮忙!我有一台F708C纯屏显示器,早期因缺蓝送修搞定后没用到两天,开机20分钟左右后才正常,20分钟前还是缺蓝色。找过那个修理工说不是以前那个问题,还修的话要加50元。争吵一番我想自己学学,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请各位帮忙指点哪!

网友:
从信号线开始找。信号线,1,2,3根是三基色,一直测到视放板上看,有没有通,再经过IC801,IC802,到管座,测管座RGB电压有没有差不多一样大

网友:
谢啦!给了我不少思路,我去看看。有各位师傅的帮忙我一定能学到,能修好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位,我按赌徒师傅说的跑了一下电路,弄清电路后我一个一个的查找,IC801是个LM1269NA,IC802是个LM2469TA。找到两个IC定义后发现没有什么问题。检查周边电路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倒是发现IC801的7脚B video上有个10uf 50v的电容可能不行啦,换上后正常啦。真是开心吖!其它地方加焊了下,不知明天机子凉了会不会还出现以前那种情况。这里要谢谢两位师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