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液晶不同程度花屏怪现象!!

楼主(2010-04-01):
一台清华紫光19寸液晶刚开机出现黑屏,图像模糊,有雪花等间歇性故障,开机10分钟左右又正常。
黑屏

网友:
刚开机出现黑屏,,,,你还能看到图像模糊,有雪花,你真强

网友:
怎么听起来像是CRT的故障啊~~是不是电容失容了哦~~测测电容看看,不行再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等间歇性故障

网友:
你的应该是一批山寨机,程序有问题!

网友:
今天搞了块高压条换上。试机2个小时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高压包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