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 不过内存

楼主(2010-04-01):
旭日125
故障: 不过内存
    来的时候风扇没通电  直接把北桥换了(sis 661mx)  还是原故障  I/O 和BIOS  确定没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刷BIOS,这机子不过内存一般是BIOS故障

网友:
问下:风扇不通电,为什么换北桥呢?

网友:
我也不解:风扇不通电,为什么换北桥呢?
这机子遇到几台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

网友:
4# 滴答2009

网友:
刚开始以为是BGA空焊呢  然后就直接把北桥换了 我们是做配件的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要满足!供电,时钟,数据线,地址线,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