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N讨论

楼主(2010-04-01):
接到一块华硕A8JN主板 通电后电流上到0.4左右 又跳回0.05或者0.1几 再跳0.4 这样反复来回 开关指示灯随着跳动一闪一闪  先仔细观察主板 发现ISL6227前面一个三极管有击穿烧毁痕迹 暗喜!!呵呵  将之换掉 加电测试 还是一样 查此管 与5V待机电压是相通的 也供给6227 于是把6227也换掉  还是不行 。随后仔细摸摸加电时有无哪里发烫 摸到南桥时  发现随着电流跳高 南桥就发烫一下(烫手) 电流低 南桥就不烫 心想这下应该换掉南桥会搞定了吧 结果还是一样  估计还是有哪里短路了 正在苦思中………… 若有大哥遇到过这样现象 开坛演讲下 感激不尽 呵呵!(注:此机  是正常关机后 再开机就不行了的)

网友:
难道这样的现象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已经解决了 将主板往仓库一放  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