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出现分屏现像

楼主(2010-04-01):
今天客户拿来这样一个机器
请高手们看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我今天无意中从联想官网下了一个显卡驱动问题解决了

网友:
换屏试一下,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听说写一下显卡BIOS就好。试试看。。。

网友:
直接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啊还要说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BGA的话,你可以加焊下,用热风枪,调到:5.5与5.5,高2cm左右,垂直,匀速加热10分钟。

网友:
  比较帅~!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像这样的 就是显卡的问题的 英伟达的 比较常见

网友:
对自己比较有把握的话就直接修显卡了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这个型号的机子我做好过好几台

网友:
显卡问题,然后考虑BIOS

网友:
确定了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不用换屏,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
先从做显卡,不行就换了

网友:
不用考虑直接杀显卡

网友:
看一下调显示模式的开关有没有问题如果开关OK,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怎么没人说外接一下看看呢

网友:
多数是显卡问题撒,

网友:
确实先外显试一下看,如果花屏那肯定是显卡

网友:
和hp一样显示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6画面的机器倒是修过好多台,基本上都是加焊显卡好的,还是第一次听说装驱动好的,学习了、、、、

网友:
显卡。。我修过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原来驱动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