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讨论如何修理

楼主(2010-04-01):
当一块 主板不跑码如何去修理呢?如 845 主板。
   检查条件: 1   上假负载时 测 CPU供电 有1.7V 的电压   有1.7V的复位信号   PG 信号有1.7 V  基准电压1.1V 时 时钟1.7 V   。
                  2   上假负载 内存 有2.5V 供电 ,数据地址有1.2V电压  6个时钟有1.2V 电压  系统总线为3.3 V 时  。
                  3    北桥有 1.5 V 电压 。
                  4    上假负载 AGP 槽有 12V  5V 3.3V  时钟有1.2 V  PG有 5V  时
                  5    上假负载 PCI   槽 也有 12V  5V  3.3V  时钟有1.2 V  PG有5V 时
                  6    BIOS  程序正常
                  7    IO  芯片换过
                  8    各单元电路供电正常  。
                  9   假负载上复位电压都正常时
                        “在以上情况下还不跑码那又如何来修理这主板呢? ”                      “  请教看到此贴的老师们能提出你们丰富和高贵的经验,我们要相互来讨论这个问题” 。

网友:
1。看cpu时钟时否正常,cpu运行1分钟后是否有发热。

如cpu发热了。用示波器查pci槽ad线上的帧信号。
有帧信号即查io和bios(刷bios)

没帧信号,即查cpu到北桥的AD线(约有60条左右)和北桥到南桥的AD线(14条左右),看对地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估计是cup座虚焊

网友:
确认U是正常的嘛?换个正常U如仍不跑码再讨论。

网友:
当一块 主板不跑码如何去修理呢?如 845 主板。
   检查条件: 1   上假负载时 测 CPU供电 有1.7V 的电压   有1.7V的复位信号   PG 信号有1.7 V  基准电压1.1V 时   。
                  2   上假负载 内存 有2.5 ...
引用 网友A:

这还说的有点理由
  只是在想更深了解维修主板,不要说我废话  想维修技术大家都来提高
  还有什么高招没有

网友:
cpu座子虚焊

网友:
加焊座试下

网友:
按我的做法,以上都正常,打北桥,南桥AD线都正常,我就撬下BIOS,换一个同型号的上去看行不行,如还不行换IO,如还不行加焊U坐,如还不行就只有看南北了。

网友:
没有看到你说到U的时钟电压。正常吗?

网友:
那肯定是u座或者桥了 ,遇到这种问题要细心检查,肯定会查出问题的,比如现在的一个主芯片的主板, 什么都正常的话。做桥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打各总线阻值

网友:
CPU 时钟有1.7V
还有高见吗
我是初学者  白桥 和南桥怎么打AD 线  我不懂 见笑了

网友:
复位光有电压是不行的,要有跳变才行。

网友:
复位光有电压是不行的,要有跳变才行。
引用 网友B:

复位是正常的
测试卡上你点下复位按键时,复位灯也跟着在变话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桥坏或虚焊的多~~用手压压桥!!!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些怎么修。我也有一样的板就是不跑码。点复位可以拉低电压,一切都正常。打内存的阻值也正常。bios也换过了也不行,希望高手来说说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下手。

网友:
用示波器打波形,敲打法怀疑的关键部位看有无虚焊.

网友:
请问AD 线怎么打呀 我是初学者
是不是假负载上的数据 地址线 和系统总线。如 ( AGP)显卡上的数据地址线 和总线那里入手去打AD 线是否正常, 如果是那样打那么另一端就进了白桥,那怎么打呢

网友:
有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是因为数据线的另一头进了北桥,所以才能通过看阻值来判断是不是短路,或者虚汗呀

网友:
压南北桥或CPU底座试下,能跑码就说明空焊,加焊 20# LL1352

网友(2010-05-01):
时钟芯片也有可能出问题撒
因为振荡频率不够·一般的示波器是测试不出准确的波形
只能看个有没有波形·!

网友:
北桥虚焊可能性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