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按reset才能启动

楼主(2010-04-01):
845台机,杂牌板,AW的BIOS。冷启动,电源灯亮,CPU风扇也转,但是没嘀一声,启动不了。天冷时会有这种现象。

此时按reset重启,能正常启动。天冷的话,要多试几次才行。

感觉主板要通电预热。

主板上有5个电容略鼓,还一个晶振(看不清频率)外表氧化。不知和这些有无关系?

网友:
晶振外壳氧化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电容鼓起得先换。

网友:
有关的。电容失容,供电不稳,建议先换电容看看情况。

网友:
应先把这些鼓包的电容拆掉换同容量的电容,再试机,看能否启动。这些鼓包的电容已经变质,容量不足、漏电引起的供电不足造成的启动难的故障。有可能换后就能解决故障。

网友:
一般换电容就会好的

网友:
换电容试试看。

网友:
奇怪的故障在还原故障之后
将能够看到的浅显的表面故障首先解决掉
有的时候就是小问题导致奇怪问题
而去死研究   浪费大片时间

网友:
看到有问题的东西,就先搞掂它,然后再去排除其它故障。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也不知从那下手了

网友:
还是先从小事做起,空想没用。

网友:
本人是主板维修新手。

已准备40W的烙铁一把,还有锡丝松香,就差5个6.3v 1000uf的电容了。这两天上班,周末去买。

此机是自用机,动手前想多做些准备,高手见笑了!

网友:
刚更换了5个电容,故障解决!另外,屏幕上的水波纹也消失了。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你信看看主斑电容有没有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