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 1420

楼主(2010-04-01):
客户说进水好久了 还用一段时间 现在不开机了 接到时 是不通电 拆开发现是读卡器下面发霉了 把读卡器取下后 看到 TPS51120周围发霉了 洗干净后 没看到有那里腐蚀了 把现在是通电的一瞬间 有0.02的待机 一下就没了 我把TPS51120 Y也换了 还是不行 请问现在怎么办呀?
不开机

网友:
应该 是 烧件了 有短路的地方 查查看

网友:
进水的板子可能当时不关机的话等机器差不多干了还能用。但是时间长了,线路会短路。你要好好检查了

网友:
仔细看看 有没有电阻腐蚀了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楼主好好查查,别的地方还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这个要仔细观察了 LZ还是找个放大镜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