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真的没法子了,求助!

楼主(2010-04-01):
技嘉C61,AMD4200+,客户拿来的时候是unknow hard error
我是这样做的首先用MHDD测试硬盘没有问题,然后系统全部重新分区后装系统,装好后开机过了一会,试QQ游戏 退出的时候弹出来错误,错误为xxxxx内存不能read,,然后我换内存,是全新的,还是一样。
开始怀疑主板,换了一块C61,还是会有这种问题,换CPU,也一样,
今天换了个心硬盘,结果还是那样,,,现在连我认为我最没有可能的电源都换了 还是那样!!!
硬盘线也换过,没办法了,求租各位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系统盘!

网友:
老早就换过了 哥哥 CPU换的也是我自己用的

网友:
修一下硬盘,估计是硬盘有坏道造成的,要不就换一个硬盘

网友:
严重怀疑是人品问题!哈哈哈,这样的情况你们想想是不是太背了!

网友:
内存不能read  使用正常吗
好多机器报这个错 但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我表达没清楚,安装盘都是换过了,硬盘也是换的新的

网友:
换来换去 我脑子都乱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系统的原因;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但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试着清洗一下座子看行不行的

网友:
楼主是什么多换了  主板和CPU 内存 硬盘 就查没有换机箱电源了 楼主有没有换系统试呢!  多换几个系统
现在很多GHOST 多不怎么样的

网友:
软件问题 不要考虑那么多 你换一种格式化硬盘的方法 低格下 再装系统试试 应该就OKl

网友:
感觉是硬盘的问题  重新格盘 重新分区 重新安个稳定点的系统

网友:
系统最小化,换内存、CPU、电源、硬盘线,再不行那就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都换一套新的了 还不行啊 哥们的运气太好了 买彩票吧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系统问题,恶意代码。查看楼主步骤好像只装过一次系统,然后发现RDAD报错,然后换N多东西。错误可能就是这个系统或是系统装完了又了恶意代码。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慢慢来,内存问题占多数。。。

网友:
系统的版本换一下,应该是GHOST的问题

网友:
技嘉C61,AMD4200+,客户拿来的时候是unknow hard error
我是这样做的首先用MHDD测试硬盘没有问题,然后系统全部重新分区后装系统,装好后开机过了一会,试QQ游戏 退出的时候弹出来错误,错误为xxxxx内存不能read, ...
引用 网友A:

你全都换掉了还不行吗?哪你把东西都放外面试试!不要装机箱外壳了

网友:
用别的电脑装玩第一遍重启  让后在你的电脑上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