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液晶显示器电源IC好坏

楼主(2010-04-01):
请高手指点判断显示器电源IC好坏

网友:
一般都是测供电脚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太笼统了点吧  如果他的工作条件多满足了他还不工作就坏了咯  最好最准的你就是直接换个新 就知道是坏了还是好的。

网友:
测输入和输出

网友:
     电源初级 就 那么几个 元件。   您一个一个的测 ,也用不了 半个小时啊。
     我遇到 电源的问题 不是先查图纸 ,而是先测量一下 初级的全部 元件 ,包括光耦。
     再对比图纸。

网友:
这么笼筒的问题还是先回去查查资料再问吧

网友:
测供电也就是输入电压,再测输出电压,还有就是测引脚是否有击穿短路啦

网友:
一般先排查外围元器件,如果没问题再换芯片IC

网友:
测量输出及的电容 看有没有12V和5V的电压

网友:
一般的做法是上电,看有没有12V和5V的输出。楼主问的面太大了

网友:
电源部分有好多保护原件   你可以对地打阻值来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