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很老机器上网问题 进来帮我看看

楼主(2010-04-01):
客户拿了台宏基550笔记本 插上网线还是打叉   拆开看是MINI PCI的网卡 还是有线的 网卡接口好的<绝对>   我换了个无线MINI PCI网卡试PCI插是不是能有 能上网一天也问题   然后到网上花60订了个网卡 装上有时能很快打开网页  有时感叹号   有时很难打开网页  有时上网5分钟很快然后又开不了网页    网络应该没问题   好几台机器上网都没问题 就这台不行  系统是换过了   现在我晕啊 驱动会不会啊  我第一次看到这情况  老机器搞死我了    大家看看 什么情况不会发来的网卡

网友:
擦擦金手指看是不是接触的问题

网友:
查查是否是线的问题,曾经遇到过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等下我把线和卡插到IBM T42机器看看吧如果还是不行  卡的问题应该是  金手指不会的 我都擦N边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卡的问题呢?

网友:
是卡的问题换T42还是一样 接口我接上网线试过了 测好的不短通的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刷个网卡BIOS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上打阻值卡量一下PCI总线对地阻值说不定能发现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