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什么零件坏多?

楼主(2010-04-01):
各位精英请问下,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什么零件坏多?

网友:
高压变压器,驱动管,电容,虚焊

网友:
电容,高压板驱动 管(大功率管包括 三极管,场效应管)。

网友:
高压包    电容    场像管

网友:
C5706 开关管,还有高压线圈!总之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坏的太多了说不清

网友:
液晶显示器3大件,屏,驱动板,高压板,更换概率最高的就是高压板和驱动板屏线,至于什么零件坏的多,答案是:都会!
概率差不多,好在现在维修不用更换零件了,直接更换对应的板,高压板坏了直接换板,方便快捷,不知道能否帮的上你.

网友:
坏的有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