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joybook S53-C34开机问题~

楼主(2010-04-01):
明基joybook S53-C34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插适配器按开机健时,电池发电灯闪烁(灯橙色,不时电池放电时的绿色)
而且伴随着轻微的斯斯声(电源接头附近,具体哪听不出来)~~~~~~~~~~
求经验人士指点下~ 不知道哪坏了,
电池

网友:
经查MAX3243CAI第26脚无VCC电压~!~ 从其他地图飞线拉了个3.3V过来
结果开机后 该电压被拉成了0V 请问是MAX33243本身出问题了吗?

网友:
经查MAX324326脚无VCC电压, 于是飞了以个待机3..3V过来
插上适配器 ,发现该电压已经被MAX3243拉成了0V,打MAX3243 26脚对你阻值 为400欧
无短路 请问是MAX3243本身坏了吗? 求经验人士指点了 小弟迷茫中(手头无MAX3243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