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晶振两端无电压

楼主(2010-04-01):
时钟芯片为IDT CV125PAG ,14.3晶振两端无电压,谐振电容更换过,时钟芯片也换过了,时钟芯片输入电压正常,第十脚的pg信号有3.3V。
附件里是时钟芯片参数。。。各位帮忙看看。。。。。

连接为时钟芯片的资料
http://www.icdz.net/pdf_download.jsp?k=11cc0840433cf571c62b10fa7a42974c&n=IDTCV125_cm_IDTCV125PAG_cm_IDTCV125PA

网友:
晶振换过了吗?用电吹风吹吹看。

网友:
是晶振两脚无压差,还是两个脚分别对地无电压啊
量下晶振两个脚到芯片有断路吗,如有示波器或者频率计的话
量芯片52脚看有没有14.3m的时钟波,来确定是芯片及外围问题
还是后续电路问题,供参考

网友:
晶振 两个脚分别对地无电压 测量无开路 时钟芯片供电也正常 无示波器

网友:
应该是时钟芯片坏了 你还一个把

网友:
我已经换过两个时钟芯片了 。。。。

网友:
检查所有供电脚,1.7.11.21.28.34.42脚
检查46脚scl和47脚sda电压是多少,正常时
两脚电压差不多,2点几v

网友:
有可能后记负载出问题了,

网友:
1.7.11.21.28.34.42脚电压为3.3
46脚scl和47脚sda电压也是3.3
14.3晶振两端就 是无电压。。。。。

网友:
现在发现时钟芯片 发烫了  不过电压也正常啊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