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9550花屏 R3结果!高手指点下哪个内存坏了!

楼主(2010-04-01):
用r3memid 测9550  结果显示MDA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显存共8颗,正反面各4颗. 128M的

网友:
自己先学会分区管理

网友:
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看你的测试结果如果是显存坏的话就是SU3报错

网友:
是U3了,换了试试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150的芝麻电阻掉了

网友:
U3换了一样

网友:
恩对,楼上的有点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