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返修台功率问题

楼主(2010-04-01):
业务需求 购买了一台 同江390返修台 四块发热砖 每块600W 上面是8205热风枪功率1200W 总功率是 3600W
我们商场给每户提供的是 C16的空开  找商场换空开 商场不给换,也不让换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承载够不够我用的?  如果不够,在不换空开的情况下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小板的话可以开两块预热。。

网友:
16安的功率在3600W以下<16*220>.如BGA不作改动老是会跳闸的.你可以拆掉一块下加热的发热板.同昌用BGA时不要开别的电器.热风的功率真是太大了点,我自做的双红外满功率运行也就1300W.有铅四分钟.无铅五分钟.成功率特别高也没爆过芯片,我设计时与众不同,上面是整板预热,下面是局部加热《主加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什么时候 又搞了个 双红外的啊  什么时候让兄弟我开开眼啊

网友:
这小兄弟是红外迷

网友:
最好是换个吧! 换个C30的  我上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公司装的是C10的开段时间就跳了 。现在换了个C30的不会了 那个又便宜才10块钱

网友:
谢谢各位哦,问题解决了,我把下加热加了2组开关 一半就用2块砖小板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