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怪问题

楼主(2010-04-01):
DELL D630 接机LCD 白屏 外接花屏 典型的显卡虚焊 拆机看了看是G86的显卡 上BGA机  加焊  这种机器也修了不少了  都是这样处理的  谁知道这次来了个例外 冷却了通电试机  不亮了 电流0.83 不上内存 0.67 感觉像是内存不过  打波  跳两个杠 应该是过了显卡了  感觉还是找不到显卡  不行了拆下来重新做 结果还是这样 脑袋都大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显卡做挂了,,要不你量一下那藕合电容,看看北桥和显卡有没有空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没有加焊好,从做就好了。你换个显卡看看、应该是显卡挂了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可能是加焊显卡的时候把北桥弄虚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把北桥弄虚的  两温区的  没办法

网友:
显卡挂了。换个显卡吧

网友:
终于解决了  原理是内存槽导致的不过内存 加焊槽就处理了  显卡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没有提示音吗?

网友:
lz~~你怎么会考虑到内存槽的啊··
呵呵··

网友:
楼主能考虑到内存条不容易啊

网友:
是啊,用示波器量都条两下了楼主还能考虑到内存曹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