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液晶问题?

楼主(2010-04-01):
程序板供电有,开关板电压也有,也看不出是硬件问题啊,可是按下电源开关指示灯就是不亮,郁闷了,如果是高压板坏了那指示灯应该能亮的啊!难道是程序问题??
电源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坏了,那是驱动板本身硬件损坏还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啊?

网友:
都有可能了。

网友:
驱动板坏了。楼主 细细检查。

网友:
高压板坏了也能引起电源灯不亮,我遇到过好多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我今天修了一个三星的也是什么电都有,就是灯不亮,换了个驱动板解决OK

网友:
驱动板,按键板,MCU都有可能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先看下按键吧,如果没问题,再把驱动板断开,看电源板那边有12V和5V输出没?再接下来还要查哪些我想楼主应该清楚了

网友:
断开高压板,确认按键无短路或接触不良,然后开机,检查驱动板上各个供电,正常,刷程序!不正常,修板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先修供电,代换高压板,换驱动板,折腾了半天,原来是按键板短路!换按键OK。

网友:
电压正常,按键板没问题,我认为和高压板没什么关系吧,应该是驱动板硬件问题或者是驱动板程序问题吧!到底是哪个呢?还是我说的不对?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还块驱动板吧,驱动板问题一般很难搞定的

网友:
先拆下按键板,看能不能点亮?然后准备块刷好BIOS的驱动板替换下,或者比较法,找个一样的显示器对调驱动板.高压板.祝你好运!